楼主(2011-05-11):
求助
在VC下连接Opc Server
定义包含连续的地址区域(多个变量)的一个Item,
如m_Items[1].szItemID= L"S7:[S7 connection_1]DB1001,INT12,10";

现在想通过同步读取功能实现一次读取这10个变量(1个Item),
m_IOPCSyncIO->Read(OPC_DS_DEVICE, 1, phServer, &pItemValue, &pErrors);

不知该如何实现

只定义一个变量时可以通过 return (pItemValue[0].vDataValue.lVal)返回

多谢了

网友A:
小弟最近在使用台达的EH系列PLC,想发送高频率的脉冲,发现当PLSY后面的频率过高时,就会出现PLC发出的脉冲数比我设定的值要少,同时我还发现随着梯形图程序容量的增加,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想请问一下PLC对脉冲频率是不是有限度,我用的频率是从10KHZ~200HZ.
另外我在一个梯形图程序里面用到了多次PLSY指令,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