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同235模块采集温湿度,通过杜威仪表的温湿度变送器。湿度很稳定  但温度一直在跳变   最大到1度多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235上的m接到地符号上  要不你自己从m扯根线接到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试试  据说压力这样可以    温度不清楚

楼主:
这个也试过了  结果一样

网友B:
是不是线接错了啊

龙万机电  www.ragonwan.com

网友A:
如果你有记录仪的话  你把你的铂热电阻或者探头接到另外一台机器的记录仪符合条件的通道上试试看

网友C:
换个温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