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一台钮扣封口机(运动模式类似于自动冲床吧,只不过2则各有1条送料器把料送到冲头时冲头就冲一下钮面跟钮底就合起来了),冲头,左则送料器,右则送料器都有一个关电开关,冲头冲一下为一个周期,在这周期里,2则送料器的光电开关必须要感应者有一个以上产品通过,这样封口机方为正常,如在这周期里送料槽感应不到有产品过的话则不正常就会自动停机。
说得简单点就是  冲头冲1时  左则送料器必为1以上  右则送料器也必为1以上,否则就停机
我想请教怎样设计这周期里面送料的2个光电开关与冲头的光电开关的PLC梯形图。
本人怎样也想不出来啊,望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PLC是西门子还是三菱……

网友B:
画一个示意图加上文字动作说明,会让围观者更清楚;

楼主:
今天上传图来请教大家...

网友C:
图呢?几小时都过去了 还没上来?

网友D:
发一个详细的工艺图来吧,谢谢。

楼主:
7楼的朋友可以说一下你的梯形图吗

楼主:
不好意思,相机朋友借了,现在上传
再来说明一下吧
里面最小的那个接近开关是测机械主轴的,即接近开关闪一次就表示主轴转了一圈也就表示了冲头冲了一次,在这一次的周期里,左右2个关电传感器要有1个以上关品通过(即>=1)才为正常,如在冲头冲这一次的周期里2边的光电传感器都没有检测到有产品通过就异常自动停机,注意这封口机是自动开着的,有异常的时候才停机,不用自动启动。急需这样周期性的梯形图,本人觉得计数器是必需要用到的,但电路还是设计不出来啊,难道还要用到寄存器吗?望高手赐教。

楼主:
补充几点,产品是一料一料的,过一个产品,光电传感器就闪一下。有异常停机输出是使一个电磁铁断开来停机的。用Y0来做输出即可...

楼主:
是三菱的

网友E:
楼主 可否这样  左侧送料放到一个D值 右侧送料也放到一个D值   当左右两个D 都大于1  则启动冲头。 冲头启动一次,把左右两个D都减一。只要有一个D为零  ,则  暂停  机器运转。
注意是暂停,系统进入等待模式。知道再次满足 启动冲头条件。

网友B:
你这个跟我前几天做的一个设备很相似;
你这个跟我前几天做的一个设备控制板很相似;

1:X1=1 按下Y0电机运行,打开10分钟定时器T2(K6000);
  X2=1常闭断开Y0电机断开;

2:X0=1;复位以下功能;
3:X3=1 X4=0;检查物料X6
    X3=0 X4=1;检查物料X7
    X3=0 X4=0;检查物料 X6 X7
   X5:检测到有料:C0复位, C1计数(K3),复位T2(K6000)定时10分钟;
   X6:检测到有料:C0复位,C2计数(K3),复位T2(K6000)定时10分钟;
4:X7凸轮开关接通到断开,C0计数(K5),
  复位C1、C2,
  复位T2(K6000)定时10分钟;
5:如果C0==3或者 C1==5  、C2==5;表示下料或者凸轮开关出现异常,报警;
  M0=1;表示凸轮异常报警,M1=0:表示下料异常;
   A:Y2 Y3输出报警,T3(K120) 定时 2分钟到;
   B:Y1电磁铁接通,T0延时0.6秒
  |
   <----------------------<------
  C:T0延时到,Y1电磁铁断开,检测X7=1,                          |
       判断M0=1凸轮异常,退出检测;                    |
       判断M0=0下料异常,如果X7断开电磁铁没有脱离,   |
         开始T1(K15)1.5延时;后执行B--------> -|
    判断M0=0下料异常,如果X7接通电磁铁脱离,
    等待操作者处理故障;
6:正常运行 T2(K6000)定时10分钟到;表示无操作,电机关闭
 异常 T3(K120) 定时 2分钟到;无人操作,电机关闭

楼主:
14楼的朋友,可有你的梯形图吗?麻烦发过来参考一下。我真是急死了...

楼主:
13楼的朋友,可以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或请加我QQ298047706

网友B:
你好,我是用单片机做的;
今天问了一下,我做的这个是深圳福永一家纽扣厂的纽扣组合冲压设备;
你好,原来这个设备是用个模拟电路板控制的;
由于这个是台湾纽扣机,年代较久电路板经常出现问题,维修实用性不高;
厂家考虑用PLC成本高,所以委托我用单片机控制板控制;
所以我没有用PLC控制,是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17楼的大哥真是不简单啊,说得这么详细,多谢啦!但我想用PLC来控制,因为我不懂单片机啊,还是写不出这控制的梯形图啊,哈哈!!!

网友F:
7楼的原理图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前提是左右送料是在Y0启动后循环运动的情况下,当然,用三菱的状态图编程(SFC)更能很好的理解!

楼主:
7楼朋友那梯形图好象不符合,哈哈,因为当M1M2自锁了2边送料槽就算是没有料过也不会停机了,我研究了很久,计数器是必要用到的。因为每主轴转一圈(即表示冲头冲一下)2边要有一个以上的粒过,再循环第二下也要有一个以上的料过,不断循环下去,一旦一边没有料过就停机。我这样说希望7楼的朋友不要介意,还是非常多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