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有一个欧陆512C+2.2KW直流电机的调速系统,现在想测量电枢的直流电流?
已知512C输入电源的电流为5.5A,那么直流电枢电流为多少?

楼主:
现在测得此时输出电压为72VDC,那么直流电流应为:220*5.5/72=16.8A对吗?

网友A:
钳表只能测交流的时候精度还可以,直流的话,听说精度一般。。

网友B:
我以为是对的

网友C:
用直流钳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