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小弟遇到了好多不懂的问题,该问题已困惑我很久了,希望各位大哥能帮忙解决.
以三菱的变频器为例,比如说变频器的P.4速度端子我将它设定为5HZ,当启动P.4的时候,对应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是多少呀?
P.5设成10HZ对应的电机转速又是多少? P.6设定为20HZ对应的转速是多少?  P.27设定为50HZ对应的电机转速又是多少,此时是不是电机的额定转速?  刚才说的是PLC拖动变频器组合端子输出的情况。

若不用PLC,直接用变频器拖电机的时候,手动设置变频器将运行频率,比如说设置到30HZ的时候,此时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A:
和电机级数有关吧

网友B:
变频器的频率跟电机的转速对应,不同转速的电机都是不同的,理想的频率/转速对应应该是呈线性关系。

网友C:
交流调速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f=np/60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兹);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网友D:
楼上的你的公式算出的只是同步转速,异步电机应该再乘已1-S% S为异步电机转差率

网友E:
有一种方法只是不知道对不对:工频50Hz时电机为额定转速,频率每下调5Hz,转速下降10%

网友B:
6楼,这是理想的数据,变频器最理想的状态了。

楼主:
是这样吗?没下调5HZ 转速下降%10 ?  比如说电机额定转速是1440R/min   那变频器转速设置到5HZ的时候  电机转速是多少 30HZ的时候是多少? 50HZ的时候又是多少呢?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转速表啊

网友B:
楼主,有的东西自己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了,不要光靠问,否则永远没进步啊,上面有人已经回答了。现在再给你一个例子,还是搞不懂都没办法了:例如,1440转的电机,对应频率是50HZ,那么,1440/50=28.8,也就是1HZ=28.8,自己套进去看看吧。

网友G:
电机转速始终和电源的频率成线性比例。转速=极对数×60秒×频率  其中,每个电机线圈极对数是一定的,时间每分钟60秒也是一定的。所以电机转速和频率成正比。
也就是10楼得朋友举的例。

网友H:
楼上的公式说错了,转速=频率*60S/极对数*2,象向两极电机,运行在工频的时候,转速为50*60/2*2=3000,但只是理想状态,达不到3000RPM,一般略微偏小,在变频器设置电机额定转速的时候,有时候电机是没有注明额定转速的,可以套用这个公式

网友I:
转速n=频率f*60/极对数。  此转速是同步转速,即定子旋转磁场的速度,至于你转子跟不跟它一起转就决定了电机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了。如果是同步电机那么转速就是这个转速,如果异步电机就是楼上的那个公式了,转子转速落后定子旋转磁场多少就决定了转差率了。铭牌上一般会有额定转矩和额定转速的!

网友B:
按照这个公式,请楼上帮我算算8极电机是多少转。

网友J:
异步电机在制造时转差率有个范围的(国标),在空载的时候一般都控制在0.4%~0.7%;在额定负载的时候一般都控制在1.5%~7%。

网友K:
和电机的级数有关系,理想状态下的话,是N=60F/P ,50HZ对应的电机转速等于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转速。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加上电机负载的话,电机转速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