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5-12):
请问:TP270 10“与TP277 10”的触摸面板能互换吗?

网友A:
TP277是270的升级产品,可以使用277更替270.

但是注意的是,TP277使用WinccFlexible组态 ,因此270的项目需要在WinccFlexible移植后方可使用,且移植过程不可逆转。

楼主:
我想问的是TP270-10与TP277-10的显示屏(就是显示界面的显示部分),是硬件。因为现在我手头上有这两种型号的设备,都坏了,不知道能不能拼凑成一个。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B:
这个你得问问西门子维修的人了,打个4008104288问问,也许人会告诉你。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