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伺服驱动器一般故障率较高的是电源驱动板,但是维修后往往因为手头上没有配套的电机。所以不具备上电测试的条件。上电后会有编码器报警,不知道咸工有没有什么高招屏蔽这个报警。

网友A:
不清楚具体电路的构成。提点参考:1、可否能能用外部编码器提供反馈信号?2、是否还需有输出电流或输出电压检测信号。要想法满足检测条件,来屏蔽报警。

楼主:
的确是个难题,编码器有多种,多数的日系的伺服编码器是和驱动器通信的。还有电机动力线不接驱动器的电流环不能建立,运行也会报警。

网友A:
所以最好手头能有一台伺服电机就好了。试验方便。但问题是这台电机不一定适用所有伺服驱动器啊。别的朋友有好办法吗?交流一下。

网友B(2011-07-02):
伺服驱动器不带电机测试
各位老师,我要做个伺服驱动器测试,导师的意思是不带电机进行判断好坏的测试,问题是不带电机不能实现电流反馈,请各位老师给出出主意该如何做呢

网友A:
提点参考:测出实际的电流反馈信号(应为变化的信号电压),用单片机生成此种信号,代替原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B:
可是这个伺服驱动器电流反馈是从驱动器外壳内部采集电流信号的
可是这个伺服驱动器的电流反馈是从驱动器外壳内部采集电流信号的,也就是它的外面没有电流反馈的接口,我无法加这个人为的反馈信号,你说我能直接给伺服驱动器的输出加一个电阻和电感串联的负载来实现电流反馈吗?感谢你们给我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个伺服驱动器的电流反馈是从驱动器外壳内部采集电流信号的,也就是它的外面没有电流反馈的接口,我无法加这个人为的反馈信号,你说我能直接给伺服驱动器的输出加一个电阻和电感串联的负载来实现电流反馈吗?感谢你们给我指点啊
你是说用自身的输出,产生电流反馈信号。是个好点子!不过负载怎么搭接才合适,是个问题,电感串电阻,恐怕难以模拟电机运行的状态。另外,直接从输出端串电阻,接光耦,取得隔离反馈信号(输出端电压幅度可调),是否可行?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老师,但是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楼上的老师,“直接从输出端串电阻,接光耦,取得隔离反馈信号(输出端电压幅度可调),是否可行?”,我对你的这句话不太理解,能给我在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噢,即然外部无法加反馈信号,用光耦取信号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想办法提供假负载,产生运行电流了。

网友C:
这的确是个难问题啊,有解决的维修师付出来指点一下, 伺服驱动器假负载问题,
或者是如何把保护出掉啊

网友B(2011-10-09):
老师您好,我现在一直想找一种能反映电机工作特性的假负载,请老师给点建议。

网友D(2021-08-25):
引用 网友A:
所以最好手头能有一台伺服电机就好了。试验方便。但问题是这台电机不一定适用所有伺服驱动器啊。别的朋友有好办法吗?交流一下。
伺服驱动不接逆变模块如何像变频器一样测试6路驱动信号的好坏,直接街上电机怕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好,我现在一直想找一种能反映电机工作特性的假负载,请老师给点建议。
假负载找到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各位老师,我要做个伺服驱动器测试,导师的意思是不带电机进行判断好坏的测试,问题是不带电机不能实现电流反馈,请各位老师给出出主意该如何做呢
不接电机测试办法想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