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施耐德不同系列变频器主板能否替换即带板检修,同系列比如ATV38不同功率的呢?请各位给予指教,多谢!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师帮帮呀?

网友A:
对施耐德变频器不太熟悉。据维修其它变频器的经验,同系列不同功率的变频器,应该可以代换主板检修,有的只需调整几个参数即可以(如变频器功率值),其实主板电路是完全一样的啊。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