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500KW/6KV电机配高压开关参数开断电流选31.5KA是否太大?好像选25KA就足够了吧

网友A:
开断电流的选用,还要考虑母排或者线路的耐受电流,一般线路开断电流是20KA左右,你可以选25KA的就可以了,大了都没有意思,除非是电源侧的。

网友B:
那是额定 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短路极限分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