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晶闸管切除电容器和真空接触器切除电容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软切除跟硬切除的关系,晶闸管没有硬性的触头,所以在切除的时候没有火花,没有机械动作。真空接触器是硬切除,跟平常的接触器一样,具有动静触头,具有机械动作应有的性能。晶闸管切除感性、容性的负载时,选件的时候要考虑反向电动式耐受能力;真空接触器要考虑产品的真空度稳定性。

网友B:
对于三相电路,不存在同时过零,晶闸管切除过程是否是其它两相等待着过零才切除,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