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电动机为:YZR-160L-6 13KW 转子电压250V 转子电流31.6A 电机内阻4.57欧姆
如果把两台电动机的转子接头并联(Z1和Z1,Z2和Z2,Z3和Z3),请问转子电压,转子电流,和电机内阻分别是多少?

非常感谢!

楼主:
有这样的算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机为:YZR-160L-6 13KW 转子电压250V 转子电流31.6A 电机内阻4.57欧姆
如果把两台电动机的转子接头并联(Z1和Z1,Z2和Z2,Z3和Z3),请问转子电压,转子电流,和电机内阻分别是多少?

运行时(Z1和Z1,Z2和Z2,Z3和Z3)已经短接在一起,两台电机仍然处于单独运行的境况,转子电压、转子电流、电机内阻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