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与维纶通信

楼主(2011-05-12):
我用台达DVP24ES2的PLC与维纶MT6070IH触摸屏用485通信,触摸屏接COM1 的1、2脚,PLC就接485的 - + 。但是这样一直通信不上了,请问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触摸屏通信这样设置是没错的吧?

楼主:
各位大大,有熟悉的帮忙看下,线是没断的,PLC那侧需要加120欧的电阻吗?通信线就2米左右。还是PLC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A:
站号改成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号改成1试试
谢谢,问题就是站号不对,我一直以为台达默认站号是0,没想到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