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求助  单相风扇转的很慢是怎么回事?
          我量线圈也没事,换了电容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
                                   谢了!

网友A:
电容是不是小啊

网友B:
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C:
电容容量低,电源电压低。

网友D:
线圈烧了,但还没有完全烧坏

网友E:
加点润滑油就好了。

网友F:
看看调速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G:
一般都是润滑不良造成的

网友H:
手拨上去是不是很紧,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