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配方

楼主(2011-05-12):
触摸屏里的配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就是寄存器?

网友A:
配方通俗的讲就是一组数据的集合。

比如:你的生产线需要生产500种商品,那么输入这些商品的参数将是一个很耗时的工作。加入这些数据被事先输入到配方中,那么当你更换需要生产的产品种类时,只需要更改配方号即可,而无需去实时的输入数据,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数据在现场对于操作人员来说是不可见的,从而保护了你的数据安全。

既然配方就是一组数据的集合,那么寄存器或者说任何连续的存储单元都可以作为配方的使用来应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配方的应用讲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配方的应用讲解呢?

厂家的操作手册中会有讲解,但是部分厂家的不同机型会决定是否能作配方功能,所以还是请你去看厂家的操作手册。

如果你看富士的产品,那么富士高端机种才有简便的配方功能,其他都是程序员自行编写程序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楼主:
我看了威伦的  但是它的手册上没有讲解怎么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威伦的  但是它的手册上没有讲解怎么应用
每个产品只有相关的案例,具体应用要看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