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字节

楼主(2011-05-12):
触摸屏里的word bit分别是指什么意思?16bit 32bit又是什么意思?怎么应用?

网友A:
WORD Bit是指数据长度。

也就是16位还是1位

显然,放置一个二进制的变量只需要一个位就可以了,而放置一个整数需要用一个字。

但是一个字就是16个位,也就是即使放置无符号整数,最大值也只能放65535,那么当用户需要大于这个数值怎么办?

于是就引进了双子Double Word,也就是32位,一个双字由2个字组成。

楼主:
怎样区分什么时候用word  什么时候用16bit和32bi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区分什么时候用word  什么时候用16bit和32bit呢?

你应该认真翻阅回帖并仔细体会。

什么状况你你会去买房子呢?不够住了且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同样,什么时候需要使用32位呢,前面的回帖已经说过了,16位的最大存储数值的能力到65535,那么你的数值是70000怎么办呢,此时就出现了不够住了的情况。

如果存储器都已经被用完,就出现了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状况。

看一下计算机初级(全国卷的话叫做计算机一级)会对你加深理解数据存储空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