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各位高手,小弟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图中的-C5 接在输入端三相上,应该是滤波的吧
-J2用在接地之前是什么意思
最后的那些电容和直流电抗,也是滤除纹波的!但是对抑制共模电压有效果吗? 我接触的变频没见过,从直流母线正负接外壳的的电容。这些电容对输入侧谐波对电网的影响有帮助吗?

网友A:
高手,你的图呢?

网友B:
光是电容抑制谐波不行,还要有电感。电容对差模干扰的抑制效果是明显的,电感对抑制共模干扰有效。

楼主:
上传图片不成功  谢谢版主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抗共模干扰的电感元件,是针对差动输入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