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热电阻模块是2输入的,只用了一个通道,查了下资料说: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
我想问下能不能把已用的通道上的线接到空的通道上,就是一个PT100接两个通道?

网友A(2013-02-10):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网友B:
热电阻模块是2输入的,只用了一个通道,查了下资料说: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
我想问下能不能把已用的通道上的线接到空的通道上,就是一个PT100接两个通道???回答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