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下面将简单的介绍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1.常见干扰途径
       (1)空中辐射方式,以电磁波的方式在空中传播
       (2)线路传播方式。主要通过电源网络传播
       (3)线间感应方式。电感产生的电磁感应或电容产生的静电感应通过线间感应的方式传播
       2.干扰源的排除
       (1)高频大功率的直流电焊机应远离变频器。电焊机自身的接地应良好
       (2)电磁铁的通断触点应加装RC突波吸收器
       (3)与变频器装在同一电柜中的接触器,要剔除劣质品。要选择开关低噪声,灭弧效果好的产品。必要时也要加装RC突波吸收器。
       (4)供电电源阻抗要低,以免附近有上百千瓦电器的启停,造成变频器输入电压产生过高的瞬间突变。
       (5)供电电源的相电压要平恒,以免导致220V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在欠压或过压的状态下工作。
       (6)对用户厂的自发电系统,要求输出电源电压不要忽高忽低。要避免突变,要稳定。
       3.变频器抗干扰的常用措施
       (1)变频器的E端要与控制柜及电机的外壳相连,要接保安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可吸收突波干扰。
       (2)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加装电感式磁环滤波器。以台达KG系列变频器为例(还有许多变频器品牌使用手册有规格提供),平性并绕3-4圈,有助于抑制高次谐波(此方法简单易行,价格低廉)。若需进一步加强抗干扰效果,可选台达变频器专用的符合EMC标准的滤波装置(台达变频器使用手册有规格提供)。
       (3)上述磁环滤波器还可根据现场情况加绕在变频器控制信号端或模拟信号给定端的进线上。
       (4)装有变频器的电控柜中,动力线和信号线应分开穿管走线,金属软管应接地良好。
       (5)模拟信号线要选用屏蔽线,单端在变频器处接仿真地。
       (6)还可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载频来改善干扰。频率越低,干扰越小,但电磁噪声越大。
       (7)RS485通讯口与上位机相连一定要采用光电隔离的传输方式,以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8)外配计算机或仪表的供电要和变频器的动力装置供电分开,尽量避免共享一个内部变压器。
       (9)在受干扰的仪表设备方面也要进行独立屏蔽,市场上的温控器、PID调节器、PLC、传感器或变送器等仪表,都要加装金属屏蔽外壳并与保安地相连。必要时,可在此类仪表的电源进线端加装上述的电感式磁环滤波器。

了解更多行业资料请点击我的博客

网友A:
抗干扰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研究它和解决现场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罗列条条框框,是不够的。现场的信号是复杂多变的,有时候要搞清楚工业现场电磁场强度和环境,要蹲点做统计和监测的。然后综合评价他的场强环境,再有针对的去做防护、滤波...,可靠性的系统做起来就是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