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我厂的设备升级,须在三菱A系列运动控制系统中将一台MR-J2-350B的控制电机

改为MR-J2-500B的,除了将饲服控制器更换外,是否须改动运动控制器的参数?

运动控制器的程序有没有必要更改,另听说可以用专门的软件MRZJW3-SETUP161E

可以设置,由于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尝试过,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都要换
伺服驱动器上对应的轴号也要设置
MRZJW3-SETUP161E是要用于设置MR-J2S-B的参数

楼主:
感谢2楼的回答,有一点我不明白,通过MRZJW3-SETUP161E设置MR-J2S-B的参数后,连接在运动系统中后,系统是否承认这种设置,因为在运动控制器中也能设置MR-J2S-B的参数。以前处理过一个故障,一台MR-J2S-100B的控制器坏了,我们购买了一台新的,装上去后直接能使用,除了调地址外,也没有设置参数。

网友B(2011-08-19):
161主要是调整伺服的刚性啊,定位控制器也可以,MR-J2-500B 对应控制器为QD75M把

网友C:
饲服控制器更换外,是否须改动运动控制器的参数,参数是一定要改的。SETUP161E
可以设置-B伺服的参数,当然上面提到的三菱连-B的伺服都可以通过上位定位模块或是运动模块来设置-B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