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倍加福DVM58N绝对值编码器,看说明说是单圈8192脉冲,多圈4096圈,一共25位,我想问,如果超过了25位编码器脉冲数据会溢出不,如果会溢出,是重新从零开始重新递增脉冲,还是其他??

楼主:
有高手知道不?坐等啊

网友A:
"是重新从零开始重新递增脉冲"---y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是从零开始。因为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型编码器不一样:
1、增量型编码器是通过脉冲数量与脉冲的先后顺序来完成计量位置的~!
2、而绝对值编码器应该是通过机械位置定义的,它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唯一的,所以当溢出时它又会回到你所定义的原点位置,所以应该是重新递增~!

网友A:
“所以当溢出时它又会回到你所定义的原点位置,所以应该是重新递增~!”------是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