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求变送器当前研究资料 电流变送器发展资料

楼主:
没办法 就得写它的论文 您有什么资料吗 谢谢了
没办法   就得写它的论文  您有什么资料吗 谢谢了

网友A:
是重量变送器吧,针对它的功能:给稳重传感器一个直流电源,然后将收到的传感器的变化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将处理结果再变换成模拟的4~20MA电流信号或者是0~10V的电压信号传输给上位机进行处理,以前的变送器的校正是采用可调电阻,而现在的都在数字面板上进行参数调整,

网友B(2012-06-25):
www.passion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