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电工需熟知应用口诀--巧用低压验电笔
  巧用低压验电笔低压验电笔是电工常用的一种辅助安全用具。用于检查500V以下导体或各种用电设备的外壳是否带电。一支普通的低压验电笔,可随身携带,只要把握验电笔的原理,结合熟知的电工原理,灵活运用技巧很多。
  (1)判定交流电与直流电口诀电笔判定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说明:首先告知读者一点,使用低压验电笔之前,必须在已确认的带电体上验测;在未确认验电笔正常之前,不得使用。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2)判定直流电正负极口诀:电笔判定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说明: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重: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民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3)判定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口诀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说明: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假如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假如发亮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假如发亮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4)判定同相与异相口诀判定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定;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5)判定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口诀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若是几乎不见亮,金属接地的故障。说明: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比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假如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了解更多的资料请大家点击我的工控博客

网友A:
现在很少用电笔了,天天用的都是万用表

网友B:
这不是电工口诀吗!

网友C:
给我的感觉用电笔的时候少了,用万用表的时候多了。电笔有点要淘汰似的。

网友D:
还是适应的

网友E:
我建议我的徒弟们尽量使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