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AI-808 A N *3 L5 N -100~240VAC
现场用的温度控制,坏了  换新的参数照着原来的输入进去结果里面的中间继电器无动作
   我要的控制也很简单  到达我设定的温度  的上偏差最高 中间继电器断开,到达下偏差的最大值中间继电器动作 开始升温
   我的加热系统由中间继电器开关!
 就是我只要设置我需要的温度就OK    上下偏差在设定下 就可以了   用过的师傅麻烦给我传下,可能我设置那里有点问题吧!
求解中

附说明书
 谢谢各位大哥们的指导,我问题解决了 那个中间继电器是常开输出 用的 超温报警AL1输出
 我把那个常开中间继电器接常闭就OK了

网友A:
看看是正控制还是反控制啊

网友B:
从你所述来看你用的是位式控制,则ctrl应设置为0。再就是输出方式out应设置为on-f。

网友C:
输出指示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