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牛角扇问题

楼主(2011-05-12):
今天去了朋友厂,说有几把牛角扇坏了,叫我看看。
 开始以为是电容问题,换了还是不行,看线圈没有烧过,发黑。
一把是换了电容还是很慢。
另一把是换了电容还没有动作,我把电容拆下开,不小心把电容两个线短接了,会放电,嗵的一声吓了跳,
我见电机是有个揪头了,分几档运行。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线圈电阻,如果阻值很大的话就说明线圈坏了

网友B:
线圈烧了并不一定会发黑,也许是绕组断了

网友C:
对啊,有时是线圈烧黑或者有熔断的地方就难看的出来了

网友D:
如果电容两个线短接了,会放电。那一个绕组肯定断了。

网友E:
电容能放电就是线圈的问题

楼主:
有一台他有2个挡位可以运行,只是传得很慢。

网友F:
你那工业牛角扇用单相的?   我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帮你回答一下吧。。。  转速慢那个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你再换试试。。    另一台...  有抽头的。。。你是想问怎么接线还是什么???  如果是问怎么接线,那我现在说你听。。。   首先把线头一个个用万能表量一下。。。  其中电阻最大的两条是接电容的。。    电容的任一端是接零线的。。  另一端不要理它。。  其它剩下的是档位线。。   任一条接火线它都会转。。  只是快慢各不同..

楼主:
l一台是电容会放电,
 另一台是有2个档位可以转,就是转很慢,有一个档不转。电容是新换的,可能新换的电容也是水货!!

网友G:
不转的那台, 你先测一下绕组是不是有断的或短的; 如果正常, 电容也正常, 看开关是不是不行了. 头些天我碰上过一个类似的, 其它都没问题, 在中线回路上, 串着调速器, 把调速器去掉,短接2个线头, 就好了.

网友H:
我从事过电动机维修,牛角扇有三档,主要是把付绕组引出了三个抽头分别为三个档位,可用数字万用表分别测各绕组的阻值来区分主、付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