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ED节能灯功率问题

楼主(2011-05-12):
一个LED节能灯,用万用表测量灯头前电流是30ma左右,电压220V应该功率是6W强。
但用电度表测量推算只有2W左右。
如果图表中所示。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因为线圈电流滞后电压90度

楼主:
能详细讲解下这个功率算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