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请教

楼主(2011-05-12):
维修一开关电源,经四个二极管后的直流电压只有200V,检查过四个二极管都是好的,到UC3842的七脚有七十多伏电压,起动电阻增加到四百七十千欧还是一样,我已经断开变压器另一线圈供给七脚的电阻,我知道这已经超过UC3842的工作电压,它是怎么也工作不了的,我甚至把它拆下来过,再测电路板上五脚和七脚电压还是那样第一次学着修这些东西望各位指教

楼主:
第一次坐沙发
坐沙发

网友A:
整流后的电压只有200V,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输入电压是220V,刚才我把四个整流都换过了还是那样,郁闷

网友B:
滤波电容

网友C:
应该有两个部分,整流和滤波,都应该检测的,整流没问题就是滤波电容了。

网友D:
你看看7脚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啊?

网友D:
哦还有你的电源是啥故障现象?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里面用了UC3842,蛮简单的一个东西,电源没有输出,220V电源经整流,UC3842控制开关管实现转换,现在搞的郁闷死了,望指点

网友E:
换掉400V耐压电解电容。就在四个二极管输出那里

网友F:
7脚70V有点高吧~! 8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怎么不看7脚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值?7脚电压只要超过16v电源就能起振,你确定是测量的7脚吗?再说那电压不可能那么高啊(好像是最高不超过32v),除非击穿了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看7脚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值?7脚电压只要超过16v电源就能起振,你确定是测量的7脚吗?再说那电压不可能那么高啊(好像是最高不超过32v),除非击穿了断路
对,我记得7脚也是在15-30V左右~!

楼主:
我把UC3842拆掉后测量电路板上的七脚电压还是七十多伏,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把变压器也拆下来量了下没什么问题,只是内部短路测不到哦!

楼主:
电容我换也换过了,用的是小变频器里面的耐压400V的,无效、

网友F:
换电容主要是你整流后的电压不对,应该是30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电容主要是你整流后的电压不对,应该是300V啊
 我郁闷的就是在这里,还有就是到 7 脚的电压,把启动电阻换到了470K都没有。可不可以搞个电阻接地分压使到7脚的电压达到UC3842的工作电压,试试看!

网友G:
说的不知道是啥,

网友H:
220V 的交流经过四个整流管后电压一般是300左右了,你这个应该是整流或滤波的问题

网友I:
4楼正解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若解决了给大家说说,给大家解解惑。

网友K:
7脚电压超高不是加大起动电阻的问题,可能3844内部有故障开路了,与地不能形成回路。测下8脚有没有5V

网友L:
先把功率管拆掉,单修整流滤波,300v正常后再继续修。另外你用的是什么表?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M:
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1383081265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UC3842拆掉后测量电路板上的七脚电压还是七十多伏,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把变压器也拆下来量了下没什么问题,只是内部短路测不到哦!
[/quote
电源没起振,变压器不会给它的7脚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UC3842拆掉后测量电路板上的七脚电压还是七十多伏,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把变压器也拆下来量了下没什么问题,只是内部短路测不到哦!
[/quote
电源没起振,变压器不会给它的7脚供电的。你的这个70V是220V整流后直接通过330k来的电压,还有你的7脚的那个电解电容耐压是100v的话,在3842的7脚开路就可能升到70v
那就更换3842,还有别忘了查场效应管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有时间我再看看

网友N:
加你们好友了,记得通过

网友O(2011-08-03):
7脚是IC的供电脚,工作电压也就没有70V吧,你是不是量错了啊

网友P:
楼主修好了·
不要忘了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Q:
是不是你的仪表有问题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