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co1.5KW的 三相电机为什么把原有的星形接法改到三角形时电机电流突然增大且冒烟lor=#FF1493]1.5KW的 三相电机为什么把原有的星形接法改到三角形时电机电流突然增大且冒烟,相序也对着,是端面铣床的工进电机,就是不能三角形运行,请高手解释下,小弟感谢。

网友A:
你自己看一下电机铭牌,允许你这么做吗?

网友B:
有的电机你谁意改,会出问题的,星形接法是380V的,三角形确实220V的,特别是写小电机,注意看名牌参数啊!判断能不能改才能改啊!

网友C:
等待高手进一步的解答

网友D:
启动电流太大,380V接星形只有220V,接星形是降压减小启动电流。

网友E:
三角形接法电流是星形接法的1.73倍,你说冒不冒烟?

网友F:
楼主 3KW以下电机最好不要接三角型

网友G:
请问楼主,额定电压220V的负载接入了380V的电压,你说会怎样呢?

不要告诉我你连星/角接法之间的关系你都不懂哟!

网友H:
呵呵算一下每个绕组所承受的压降变化~!

网友I:
详细检查铭牌上的参数。

网友J:
注意看铭牌参数啊!判断能不能改才能动啊!

网友K:
电工常识,3KW以下电机一般接星型,最好接线前,看名牌

网友L:
星型接法时每相的负载所承载的是220v电压,三角型接法时每相负载所承载的是380V电压。如果楼主改的电机只能承载220V电压,那么改三角型接法时电压增加必然导致电流的增加,然后电机冒烟,最后烧毁。
所以星型的电机不一定能改三角,但是三角肯定能改星型。只不过三角改星型以后电机的功率就变小了。

网友M:
3KW以下最好用星接

网友N:
铭牌上写着:220/380V、接法:△/Y

网友I:
改  △/Y接法 ,一定要改供电电压  这样的改变在煤矿用的较多。
75KW电机         380/660     △/Y
380v供电接成△   电流139.6A     660V供电接成 Y   电流80.6A

改接法不改供电电压肯定是要出故障的。

网友O:
电机接法你随意改,会出问题的,星形接法是用在三相380V电路上的,三角形却是用在三相220V电路上的,特别是小电机,注意看名牌参数啊!判断能不能改才能改啊!
你是不是电工啊?星形接法的相电压是220V,三角形接法线电压是380,所以电机才会冒烟

网友P:
电机如果是台湾或美国产的,可能是三相200V,单相110V的电网用。接380V只能接Y型,不能接△型。所以铭牌上的意思:220V接法:△型;380V接法:Y型。

网友Q:
楼上的意思都差不多,只所以不能换成3角,是因为电机在设计的时候线圈所采用的线径只能承受星形时的电流,你换成3角,电流增大超过了线圈的极限

网友R:
小弟,一般情况下4KW以下的电机接法都基本是星型接法的哦,因为你改变了接法,电机线圈就会超电流啦

网友S:
主要看电机上铭牌上怎么设计的有的是星形有的是三角形不能任意更改

网友T:
额定电压超了,当然冒烟了

网友U:
你改变接法肯定要烧了
因为这么小功率的电机绕组的线径比较小
你改变了接法也就改变了电压,电压大了,电流自然就大了,绕组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你说要不要烧啊

网友V:
三角形连接应该是220V线电压

网友W:
自己看一下电机铭牌;在接法框里看看是否可以接三角形运行。

网友X:
电机的电压时额定的三角形的相电压是380伏,星形的相电压是220伏

网友Y:
13楼说得很对!佩服!

网友Z:
如此低级错误还有人犯……

网友AA:
看来大家的回复,相信楼主在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AB:
本来星形是380V的电压两个绕组分,一个绕组承担220V的电压。 三角形是380V全加在一个绕组上,所以三角形的转速比星形高些

网友AC:
LZ你问的这个问题只能说你到电机还相当的不了解你的这问题在论坛里以前也有人问过,不管电机是多大功率的,都有使用电压的220V接Y,你可以接127V接三角。电流也会曾大1.732倍

网友AD:
楼主,教训也是经验,还是多多的学习。和楼上的各位好好学习一下。别拿设备开玩笑。

网友AE:
晕死。。。。人家220V的你接成380V了。。不烧才怿

网友AF:
问下,我们厂里有台0.4KW的电机为什么不是星型接啊(是角接)?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E:
36楼,因为你的变频器是三相220V输出。

网友AF:
引用 网友E:
36楼,因为你的变频器是三相220V输出。
为什么星接运行不可以?空载都会冒烟。是不是转矩不够啊。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

网友E:
星接的电压是220*1.73=380V,而变频器输出是220V,你觉得可以运行吗?

网友AF:
1
引用 网友E:
星接的电压是220*1.73=380V,而变频器输出是220V,你觉得可以运行吗?

变频器输出220V,我电机要是星接的话,不是想当于星角降压启动吗?
我觉得还是转矩问题

网友M:
看看铭牌就明白了电压不正确吧

网友AG:
原两相绕组承受380V现一相绕组380V

网友AH(2015-11-23):
只有三角形接法时通过电压是380VAC的电动机才允许改为星形接法或星三角启动。星形接法时接的380VAC的电实际上线圈通过的电压还是220VAC。老板请你这样的电工就等着烧钱吧!

网友AI:
这么小功率的电机,看看接线铭牌允不允许角接。

网友AJ:
是电工接的吗?是的话,这电工的电工证要重新考核了,不会是买的吧!

网友AK:
哈哈、楼主太有才了。你参考12楼同志的回贴、仔细分析

网友AL:
普通Y系列电机3.7千瓦以下星接380,角接220.你这么干当然要烧了。

网友Z:
楼主肯定是菜鸟电工了,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电机有星接与角接之分,当电源电压不变,星接时每相线圈上的电压为0.58倍电源电压,如果电源电压为380V,每相线圈上的电压为220V,角接时每相线圈上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那么把原铭牌要求星接的电机,改成角接运行,就是把原来在220V电压下工作的线圈升压到了380V,你说烧不烧。改变接法要同时改变电源电压,如原要求380V星接的电机,改成角接后应接入三相220V电源。原380V角接的电机,改成星接后可接入660V电源,这样电机每相线圈上的电压没有改变,所以能正常运行。

网友AM:
回复 网友AF:
因你电机使用的单相变频器,也就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网友AN:
回复 网友N:
220/380  对啊 你有三相220v吗?要加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N:
220/380  对啊 你有三相220v吗?要加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的
朋友,你该好好学学电工学。

网友AO:
做任何事不要凭经验,看看说明书一般不会错。

网友AP:
这样的小电机,差不多全部都是用星行接法。你随便改,不烧才怪

网友AD:
这个小电机用角接,想不烧毁都难!

网友AC:
楼主不知道,你是想干嘛?第一你是不是想把1.5的电机做出2。5的功率来吧,兄弟送你一句话不是所有的都是随心所想的那样,既然会这样设计肯定有原因的,所以线不要乱改,这次是烧电机下次就。。。。。。。。。。

网友AQ:
楼主还是电压没有看对

网友AR:
4KW以下的电机一般都星形接法的

网友AS:
原来星型接法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伏,你改成三角形接法绕组承受的电压变成380伏了,这样肯定烧了啊!

网友AT:
感觉要看下电机原理

网友AU:
楼主,基础的电工知识呢?
我为你悲哀

网友AV:
 4KW以下电机一般接星型,看名牌.

网友AW:
至于吗?这么多的谴责,谁不是从不会到会,楼主没关系慢慢来,敢于把问题讲出来,就是很大的进步。

网友AX(2016-01-02):
47楼解释的最为清楚了

网友AM:
回复 网友AF:
你的变频器一定是单相220V的输入,输出也就是三相220v.所以电机就应该接三角形的接法。

网友AR:
应该电机铭牌上会标明很清楚的,星形接法380V,三角形接法220V的。如果你三角形接法接入380V,电机很容易烧掉的。

网友AY:
星形相电压220V  角形380V   根据欧姆定律I=V/R  电流当然大,而且电流还要要乘以 根号3 , 也就是1.732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W:
谢谢!这是多年前的我。。。。

网友AF(2016-03-04):
引用 网友AM:
你的变频器一定是单相220V的输入,输出也就是三相220v.所以电机就应该接三角形的接法。
这个我知道,变频器输出是3相220,如果我0.4KW的电机星接的话,那么它每相绕组上的电压应该是220除1.73,也就是等于127.几伏。我试过了,把电机从减速机上拿下,可以运行很长时间的。

网友AZ:
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允许星三角转换的,你要看电机的标的,因为接法不一样,启动电流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转速也是不一样的。我遇到最要命的电工就是星形接法的时候,把电源进线直接接在连接片上,一启动接触器都短路烧了。

网友BA:
星接时,三相绕组之间有一星点,两相绕组之间承受380V电压,即分布到每相绕组端电压为220V,如改为角接,输入电压要改为星接时的1/√3倍,即380/√3=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