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程序改点

楼主(2011-05-12):
大家好我要请求大家帮个忙,我这里有台CPM2AH的010输入点坏了,想在程序里改为空点130的点,但我不知道010对应程序里的那个点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0.1点。

网友B:
这是PLC的的第11个输入点;
要更换你首先要找空出的点,确认对应的地址;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我实际上是不知道在程序里改的是那个地址号,这是程序

网友C:
看哪个点坏了 哪个点是空余的
该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我,我已经改好了,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