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步进驱动器,如果用这种驱动器驱动两相六线的步进该怎么接线呢,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好像是3相步进电机控制器,不能接2相的;

网友B:
三相驱动器,不可以接二相电机。

网友C:
你这是三相的;
电机也要三相的;

网友D:
三相的驱动器,不能接2相的电机!

网友E:
呵呵,想接2相电机得动的了啊!也没地儿接啊!
1、二相电机出线一般可分为四线(+A -A +B -B)六线(+A -A +B -B AC BC)或8线(+A -A +B -B +C -C +D -D)
2、三相电机出线为三线(U V W)
3、五相电机出线为五线(A B C D E)
4、二相电机六线(+A -A +B -B AC BC)时,驱动器是不一样的会多两个接线端白山机电的驱动器就是,8线(+A -A +B -B +C -C +D -D)的电机接线得看说明书了,四组线圈可并线也可串线,速度和出力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点,这个驱动我是从旧机器上拆下来的,它原来接的是六线的步进电机。我以为是两相六线的驱动,有三相六线的步进吗?

网友E:
看你的驱动器肯定是接三相的,关于三相电机有没有六线的,我没见过,可能有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上的大哥:我程序编好后,用PLC的QO.O发出高速脉冲到驱动器上,可是步进电机只会动一步。我设的脉冲数是60000,周期是250.是参数有问题?电源是DC24V的高速脉冲到步进驱动我串了一个2K的电阻。

网友C:
你发了多少个脉冲?

网友F:
PWM 控制需要脉宽、周期、和脉冲数!!!驱动器需设定细分!!!

楼主:
我用的是PTO(脉冲输出)不是PWM(脉宽调制)每步是1.8度,细分选择的是二分之一,也就是0.9度,驱动器电流是根据步进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设定的。做实验观察Q0.0在设定的周期内指示灯一直是亮的。直到周期结束才熄灭,可是步进电机就是在Q0.0输出的一瞬间动一步,应该是在这个周期内一直在动才对啊。迷糊了!

网友G(2011-09-14):
细分已经调的够大了啊。。。
你先多发些脉冲,
再看看线接对了没有,线接不对也有可能出现那个情况,

我遇到过,电机也就是稍微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