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我有台设备是裁剪彩钢板的,是触摸屏控制西门子plc,plc控制伺服电机,有个编码器。这台机器裁剪不定长度的尺寸,在开机的情况下设定多长就走出来多长,一旦关机触摸屏上是显示1890mm,开机后显示1805mm,增加了15mm不知道那来的数据,按道理关机显示那个读数在开机还是显示关机时候的读数,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我Q591131233

楼主:
高手们有没有懂西门子程序的啊 我那设备现在在德国啊,弄不好澹台的。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西门子PLC怎么会在断电后再开机变量会增加?
应该是plc中有上电初始化的程序,是不是你断电之前不管显示多少,开机都显示1905?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确定是初始化程序修改的。

楼主:
只是打个比方 每次关机时候的数据都会不一样的,但是当开机后测长的数据会和关机前不一样,总是大那么点,在国内用的三菱就不一样了, 机器只要不走动关机时的数据和开机后的数据显示一致。我们叫的工程师也没辙了,只能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B:
监控下程序中对应这个地址,看是哪些情况下这个地址中的数值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