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三菱Q系列Q64DA模块坏了,买一个新的可以直接换上去用吗?

网友A:
原来的模块有没有被调整过偏置、增益等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菱Q系列Q64DA模块坏了,买一个新的可以直接换上去用吗?
没有调过,机子在用住的,停机后再开机就没有输出了。量V+是负压的。现在想买一个新的Q64DA装上去,应该可以代替吗?

网友B:
它里面 非常有可能有参数  应该用三菱的软件  把里面的参数读出来    把新的模块 换进去
在把参数写到新的模块 中

网友C:
软元件设置里面有些参数设置的啊 你要把参数记下来再更换 更换前一定要关电源 防止插拔模块时候不小心短路了啊

网友D:
参数在CPU里,模块应该可以直接换上去!

网友E:
如果没有其他故障,应该说可以直代换一试

楼主:
各位老师:新模块装上去了,输出可以控制了(变频器),但控制比原来的慢一般左右,而且不稳定(时块时慢)。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设置参数,GX Configurator 8  智能模块启动后没有设置项。要用什么软件设置。

网友F:
增益与偏置原来的那个可能调过了;

网友G:
得重新设置模块的参数吧。

楼主:
各位老师:我用GX Configurator 8 + gx confingurator-da v2 就是设置不了参数。你们是都用什么工具设置模块的参数。

网友H:
你的接线没错吧

楼主:
已经解决:引起不稳定是刚买的模块有问题。当时买不到新的,就在淘宝买了个二手的。后来再买个新的装上去就可以用了,也不需要设置参数。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的回复。
总结:没有接触过模块、对模块了解不够时,最好不要装旧的上去调试,以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