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现有很多转子 能不能根据转子槽数确定 它是多大电机上的转子呢??求解

还有电机铭牌没有  怎么确定千瓦数........

网友A:
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B:
上电运行测电流能算出大概功率

网友C:
还得看带的负载大少

网友D:
转子槽数不能确定功率,
体积大约可估算

网友E:
转速通过电机的级数可以估算的啊   千瓦数通过正常的电流也可以大概的估算出来的啊

网友F:
这个电机要是能通电的话,我想楼主也不可能自己不去大概计算了!~
我认为如果是国标准电机,通过一些关键尺寸可以查相关国标参数应该能找出大概电机功率!
5楼回复的可以参考!

网友G:
可以根据电机转子槽数确定电机大概功率,不过要参考电机修理手册提供的数据

网友C:
刚在一个贴看到的电工口决
 *测知电流求容量
测知无铭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估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
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说明:口诀是对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其容量千瓦数是多少,可按通过测量电动机空载电流值,估算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