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我厂有一台设备一合闸就跳闸,我检查控制没问题,是不是电机烧了。我用电阻档测了电机电机没阻值了。是不是电机烧了。各位大侠说说。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机绕组只能测量是否断路,或是否对外皮短路。绕组间的匝间短路是量不出来的~!建议你先断开电机判断一下~!

网友B:
判断电机故障可以先用万用表测试基本的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或者断路,再用摇表测试绝缘电阻是有存在问题。

网友C:
把控制和电机分开,分别排除!只有控制电路,线路,电机三方面原因!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先嗅嗅,再把电机打开看看啊

网友E:
把电机线拆了在试试,要区分开来

网友F:
一步步排除!很简单的。就那么几个原因!

网友G:
大功率的电机要想精确点测量阻值可能要用电桥了
用摇表测一下绝缘试试

网友H:
把控制和电机分开,分别排除!只有控制电路,线路,电机三方面原因,一步步排除!很简单的

网友I:
如各位所说,可先断开电机电源线,查电路是否正常;
再检查电机的相间绝缘和绕组对地绝缘,以判断电机的好坏。

绕组匝间短路的话,则要凭经验判断、或者用电桥测绕组电阻进行比较判断。

网友J:
应该很好处理的, 先把电机的负荷线拆掉,把线头分开,再送一下电。不掉闸就是电机有问题,掉闸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K:
没阻值,很显然是绕组断了啊,阻值就是无穷大了!

网友L:
电机测量三相没电阻值居然还跳闸??

网友B:
13楼,三相绕组没有电阻值就不能跳闸了吗?

网友M:
先检查一下线路,再去测量电机。

网友N:
绕组绝缘破了

网友O:
你先检查一下电机是否发烫的厉害,如果烧了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控制部分是否缺相(包换接触器触点烧蚀严重)

网友P:
电机绝缘、电机保护整定值、分开每样检查下

网友Q:
用摇表测绝缘   检查开关坏啦没有

网友R:
把电路与电动机断开,用兆欧表测一下对地和相间的阻值,如果对地电阻小或相间电阻小说明电机烧了,如果没问题看下电路是不是线皮破了接地了

网友S:
可能是定子线圈匝间短路了,用万用表基本测不出阻值来的

网友T:
如果检查电路和电机都没有问题;就要把电机和机械部分脱开;看看是不是机械有卡死的现象。机械有卡死也会造成跳闸。

网友U:
用一个小变压器测一下电机每组线圈的电流判断电机的好坏

网友V:
就这么几样,冷静分析,然后自己动手。只有这要样才能学到真功夫。原因大家都已说出来了。

网友W:
多数电机是坏了。。。。

网友X:
先检查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看时候有碰线的情况,再用万用表电阻挡测试一下通断。 最后再考虑是电机的问题。  如果用万用表测试电机的相间绕组不平衡的话,可能就是电机烧了。 可以拆开电机看看,看是否有烧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