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大家好,请教大家,我选得PLC型号为 CJ1M-CPU13,我看选型手册上是CPU机架可以带10个模块,然后可以扩展一个机架再带10个模块,总共控制点数可以达到640点,我得配置如下:供电单元(CJ1W-PA205R)2个,CJ1M-CPU13主机模块1个,16点输入模块(CJ1W-ID211)6个。16点输出模块(CJ1W-OD211)7个,扩展CPU机架IO控制单元 (CJ1W-IC101)1个,扩展机架IO接口单元(CJ1W-II101)1个,扩展连接线(CS1W-CN313)1个,我得排布为主机CPU上为6个输入,4个输出,扩展上面为3个输出.结果传程序时出现如图情况(图见附件),IO点过多和IO设定错误,IO设定错误可以理解。因为IO表没传进去。IO点过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附件共两张图,另外一张是我把PLC里面的IO配置信息传出来的,结果里面多了3个机架5,相应多了3个输出模块,哪位朋友遇到过啊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机架05是什么?

楼主:
不知道机架05怎么出来的,出问题就和他有关系

网友B:
配置I/O表是先清除一下在建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