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天气变潮了,控制机器的电脑时不时出问题,由于那些电脑的系统为正版,主板坏了(都是古董主板),系统在别的主板上无法运行,要么系统锁死,要么就蓝屏,还有控制卡的驱动有时也不行。要是找原厂买新电脑,采购周期长,价格贵。所以发帖问一下各位的处理方法。
      现在的设备较杂,有几台美国的,几台日本的,几台香港的,几台国内的。由于是pcb行业,电脑的工作环境非常差,腐蚀气体很厉害。
    还有要保证处理后的电脑一定要稳定,一旦当机一次,报废品就吓死人了.一般是一年都不关机的,放假也不关电脑,只关控制电。

网友A:
试一下这一款嵌入式的工控主板
产品型号: WLT_VGA
    标准VGA接口: 1024×768×16 (64K色)可适配12寸以上的LCD或CRT显示器。
硬件简介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info.asp?keyno=77

1. 内建三星ARM9 S3C2440A或者ARM11的S3C6410的CPU(主频分别是400MHz和800MHz), 64M或者256M的SDRAM,64M或者256M的NandFlash 完美支援 WindowsCE .NET 5.0或者WindowsCE 6.0系统。

2. 内建自主开发的VGA控制器,可输出1024×768×16(64K色)的标准VGA信号。

3. 由CPLD扩展的32个通用的输入\输出口(GPIO)。

4. 三路可用的串口(COM1,COM2,COM3)。其中两路可接TTL电平或RS232电平,一路只接TTL电平,也可以扩展2路485,CAN_BUS总线。
5. 由USB集线器AU9254扩展而来的三个USB HOST接口,可同时连接USB鼠标,键盘,及U盘,扩展SD卡存储,最大存储可以扩展到8G。

6. 一路USB DEVICE接口,支持Activesync可以和PC机同步通信和联调应用程序。

7. 一路10M的以太网络接口。

8. SD/MMC接口,支持SD卡和MMC卡。

9. 触摸屏接口,支持表面声波触摸和电阻式触摸屏(TouchKit的RS232)。

WLT_VGA单板电脑是一款不带冗余功能的紧凑型平板电脑,无风扇工作,集成有以太网控制器,串口,SD/MMC卡控制器,USB Host 控制器,以太网端口,声波/四线电阻触摸屏驱动,可完美支持WindowsCE .NET 5.0操作系统,帮助用户快速推进产品开发,加快产品上市。用户可将精力集中在应用相关的技术开发上,而无须关心复杂、费心的硬件平台和底层软件上 ,即你只需懂VC编程就可以做出高端的智能产品。

显示输出1024×768×16的标准VGA信号。

应用领域:工业控制,检测设备,仪器仪表,安全监控,医疗器械,智能终端等产品嵌入式高端应用。

另外我公司还为WINCE操作系统提供开机画面(logo)设计。
输入电压:12VDC,电流:400MA, 工作温度:-10℃~70℃

楼主:
系统有win98 ,win2000,winxp ,win emb ,还有一台vista 的。基本上都要用pci卡槽。工控板可能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