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用西门子PLC做一个时钟程序,延时3天关闭设备,再重新起动,请教高手帮写一梯形图,不胜感谢!

网友A:
用三个计数器分别读取PLC的时、分、秒,然后做一个输出和复位。

网友B:
计数器用1S脉冲做一个输出和复位

楼主:
谢谢,能给出梯形图吗

网友C:
我给你用S7-300编个梯形图:
 1、建立时钟脉冲 M100.5(秒脉冲) :在硬件组态画面里,点击CPU出现如下画面:
   在此画面上激活时钟存储器,填写100,按确定,组态后,M100.0即变为频率=1HZ的秒脉冲。
  2、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