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报警太频繁了 而且每次都是复位就好了 按理说不应该是缺相  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A:
空开上下端有一相松动,拧紧就好了

网友B:
关于ABB变频器报FF51故障
我们单位ABB变频器用的比较多,遇到报FF51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 给变频器供电的24V限流电阻断路,接触器不吸合。
2 变频器接触器辅助开关接触不良,有时不通,接触器不吸合。

网友C:
既然缺相,那就从缺相查起,肯定虚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