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如题,PLC编程用开关量设置指定频率运行,需不需要再进行PID调节?

网友A:
PID的应用,主要是针对变频器的转速调节以外再加入一个新的闭环变量的控制,比如,温度、压力、流量的控制,单纯的多段速控制,仍是电机的转速控制,所以没必要再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