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MELTSOFT 系列 GX DEVELOPER程序调试不能用鼠标?

楼主(2011-05-13):
怎么MELTSOFT 系列 GX DEVELOPER程序调试不能用鼠标?
这个问题非常难受。程序有几百步或上千步时,拖动程序只能用方向键,鼠标一点用都没有,请问有解决鼠标拖动程序的方法吗?不要说换版本,这个当然没问题,现在是我不想换版本,又想调试程序时,想拖到哪就拖到哪,而不是用方向键按半天。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版本太老了

不想更换版本,那么就google一下GX Devleoper鼠标补丁。

网友B:
8.52版本以上的可以。

网友C:
不想换版本的话,如2楼所说,有一个关于“鼠标滚轮功能”的小软件(我也曾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