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威伦屏MT6070IH2,软件是EB8000V441的。做位状态切换开关小实验控制Q0.0。不明白设置PLC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到底是设置HMI的LB呢,还是设置为具体PLC型号的地址Q呢?还有开启那一栏选定的话也有这个设置,这个设置又是该设置LB呢还是Q的地址呢?还有位状态设置是设置LB 呢还是PLC的地址呢?  各位高人表笑我哈,我是新手,人也不聪明.

楼主:
刚表达有误,是读出地址和写入地址,不是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

网友A:
您好,您可以直接选PLC地址,“安全”里面的“开启”,默认是不用选,如果您想用另外一个位来控制这个这个开关。那么您就勾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