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这个图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楼主何所指?
光看梯形图,则没有问题。

网友B:
能运行,但没实质意义

楼主:
这个要实现的功能   先开LS 在开LZ   然后灯就亮了;     那个是不是点动啊?????

网友C:
PLC双控灯控制

网友D:
没有问题呀,用PLC做双联控制呗

网友E:
没弄明白楼主的 意思?

楼主:
不是点动吗?    这个图像实现功能没理解。YOO1总是输出的吗?

网友F:
开关不是点动的,有自锁功能。可以实现所需功能,只是用PLC控制有点浪费。

网友G:
楼主这个是楼梯的照明电路图啊  图是没有问题的啊  控制要求应该是随时动作开关X2和X3电灯Y1(LP1,LP2)都会发生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点动吗?    这个图像实现功能没理解。YOO1总是输出的吗?
1、是不是点动,这要开你输入的信号是不是点动~!
2、只要两个开关的状态不一样Y001就没输出啊~!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啊

楼主:
15 TO 13  :我认为只要有一个动作都会发生变化,并且因为有常闭触电,所以Y会一直输出;解释说同一状态。
to 14:输入的信号是不是点动怎么理解啊?这个图不就是点动的输入信号吗?
1、为什么有两个X02X03?如果是机械互锁,书上是2-1,2-2;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意思;
2、是不是跟开关元件有关,比如器件使用LS表示的
3、点动例子如门铃 。但是输入信号可以决定是点动还是自锁?

网友H:
图有问题,两个常闭接在一起达不到效果

网友I: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G:
楼主还有什么疑问吗?这个梯形图是完全不用怀疑的啊

网友J:
楼主没说明你的意思,各自的开关有常开常闭,都没动开关时灯也是亮的……,你要说出你所需的控制方案,再根据图来说是对不对。光看图,没明白你的控制要求,我只说图是对的。要看你怎样去控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梯形图中下面的X002和X003是使用了反(常闭)指令的话,则一通电,Y001就处于常通电输出状态。

网友L:
图没问题。任一开关都能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M: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N:
真的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O:
楼主:你画的梯形图没有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异或门输出电路:C=A*B+A\*B即:当X002与X003都等0或都等于1时,输出Y001=1,否则Y001=0

楼主:
我是楼主,感谢各位回复。
我再说清楚点吧:
梯形图肯定没问题,我是对梯形图的功能不理解。
就是说X1 X2必须同一状态,那么人得同时站楼上楼下吗?
同学说把X1 X2当做刀开关 而不是点动

网友P:
脑子进水啦 简单的单刀双掷开关两个就可以啦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