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公司有一条沉铜线,以前一直工作正常。在机器最后面有几个部件。离控制柜有20米左右。那几个部件为:5.5kw风机一台,搅拌电机一台(

0.4kw,用一个3.7kw的三菱变频器控制),超声波4台,4个震板装在一个不锈钢的水缸里,水缸里药水为高锰酸钾。有9KW加热器三组,生产

时温度80度。水缸里有电极。用来稳定药水的成分。电极的供电为一台1000A,6V的整流机供电,一般生产时整流机设定为400A以下。整流机

,风机,超声波发生器,就安装在水缸后面。离水缸1.5米以内。这些东西的电源线走一个线槽。以上是现场情况。
   故障为:四月上旬,风机突然开始跳闸,检查过:风机跳动没问题,线圈没问提,风机电源线直接拉到控制柜,没问题。轴承没问题,

跳闸后在上电又能运行,过几小时或者一两天就又会跳。怀疑马达断路器有问题(正泰,12A马达断路器,有点偏小,但运行时三相电流都为

8.5A,跳闸瞬间钳表电流也只显示8.5A)后来找了一个25A施耐德的马达断路器换上,刚换上就跳了一次。在上电又能运转。整台机有大大小

小几十个电机,电压370V,电机里就这个风机跳闸。没找到具体原因,每次跳闸就再上电,到四月中旬以后,风机自己又好了,到现在5月13

号了,一次也没跳闸。
     第二:上面说的那四个超声波,到了四月中旬风机不跳闸了,超声波中的A,B号开始跳闸。这四个超声波发生器是独立的接触器,独立

的断路器,断路器为6-9A的正泰马达断路器,由于超声波为220V的,所以马达断路器上面的接线是:火线,火线,零线,其中前两个火线是

一根线,只不过是多窜起来了,保证三路上电流大小一致。接线是没问题的。跳闸后检查过发生器内部的整流桥,场管,都没问题。工作时电流为2.5A,工艺要求不能低于1.8A,之前怀疑接线盒内端子绝缘不好,后来用胶布把线一对一的包起来,依然跳闸。奇怪的是C,D超声波没跳过闸。都是装在一个地方的。这个问题也是过了四月20号以后就没出现过了。
       以上就是两个没搞明白的地方,我们后来自己分析的原因可能是那个大整流机在四月初天气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对周围电器的谐波干扰。造成断路器的误动作。(奇怪的是C,D没事,还有那个三菱的变频器没有报警)。还请各位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以前没发过贴,这次真是遇见搞不明白的东西了。所以也来发帖来了。对于谐波的检测,一是我们没有示波器,还有那段时间其他几条电镀线的火牛拼命的坏,也没有吧这两个事太重视,所以没有去借示波器。。。。

楼主:
补充一下,那个三菱的E540 ,3.7KW变频器装在控制柜里的,输出线走线槽接那个小搅拌马达。变频器是原来的坏了,换了一个旧的。

网友A:
我也没整明白

网友B:
清洗房的湿度都是很高的了,是不是板上的潮湿太重了,引起板上短路或者是爬电等现象?

楼主:
车间湿度还可以,不知道指的是哪个板?什么时候爬电现象?

网友C:
也猜不出原因。

   开关的跳闸,正常情况下,无非是过载或短路;而跳闸后又能正常工作,则说明没有器件永久性损坏。
   另外的情况,是开关的参数变化了或不符要求,这点楼主也考虑到了。
   也不是在起动过程中跳闸。

   若开关内有电子元件,楼主说的“谐波干扰”也有道理;
   如果没有经验,该问题可能要借以时日,才能分析出原因。

网友B:
爬电现象是指电路潮湿而引起的线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