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plc

楼主(2011-05-13):
原来线路是,一个电容器测试仪,如果电容器是坏,则通过plc驱动一个气缸把它推出去。是不是plc接受的信号都是0或1。如果不接那个测试仪,我怎么给plc一个信号驱动气缸(在不修改plc的程序情况下)

网友A:
你可以加个行程开关啊。

网友B:
楼主是说,在调试设备时,用一个信号代替测试仪?
那么,可先查一下测试仪给PLC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C:
一般是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