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我现在想做一个东西 有个4-20mA的信号输入 因为做的东西很简单 所以不想用另外加模块的那种plc

有没有主机上io口就能直接输入4-20mA信号的plc

谢谢大家

请提供具体型号 不要外接电阻的 内置电阻的那种 直接可以输入电流信号的

多谢

网友A:
西门子s200xp可以用

网友B:
哥们,我用OMRON的CP1H-XA40DT-D,这款是OMRON较新的PLC,自带4路12000分辨率的模拟输入(电压,电流都行),还有2路12000分辨率的模拟输出(电压,电流都行);
东西是不错,软件一开始上手挺烦人的,后来慢慢习惯了.
但是,OMRON客服不咋样,有个问题自己搞不定了他们也不来人,就电话里跟你扯那些没用的...
哥们,要是你能找到国产的,或者是其他品牌性价比高的PLC,麻烦留个言,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