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我单位有一台湾协鸿FANUC SERIES 18-M VMC1600的机床,去年更换过一回放大器,自此频繁出现414X轴系统检测错误报警,断电后重启就没事了,在此发现X轴负载空载时过大到100多,加工工件时负载过大414报警,X轴电机过热!请问各位师傅什么原因?

网友A:
更换X轴放大器试试...

网友B:
很可能是驱动放大器内部驱动电路坏了导致的。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C(2013-10-22):
估计是马达进水而导致过流报警。。。。。

网友D(2013-12-04):
回复 网友B:
托。。。。。山塞的,,,不要害别人。

网友E:
木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