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HX 指令为什么用不了呢?

楼主(2011-05-13):
我输入指令 TIMHX 0401 D900 为什么是错误呢?
TIMH就没事啊~!

网友A:
因为TIMHX为二进制定时器,TIMH为BCD码定时器。
早期的欧姆龙PLC不允许在程序中混合使用,要么BCD,要么二进制。只有从CJ2机型开始才允许混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IMHX为二进制定时器,TIMH为BCD码定时器。
早期的欧姆龙PLC不允许在程序中混合使用,要么BCD,要么二进制。只有从CJ2机型开始才允许混合使用。
GoodLuck~
现在我只在程序中做一条定时器指令也不行,而且我发现BCD的都可以,只要是2进制的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需要在哪设置一下啊?

网友B:
记得设置下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IMHX为二进制定时器,TIMH为BCD码定时器。
早期的欧姆龙PLC不允许在程序中混合使用,要么BCD,要么二进制。只有从CJ2机型开始才允许混合使用。
GoodLuck~
现在我只在程序中做一条定时器指令也不行,而且我发现BCD的都可以,只要是2进制的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需要在哪设置一下啊?
默认的设置为BCD方式。

网友C:
OMRON PLC我很少用,也不是很熟这个东西。主要是我对数字不是很感敏感,总是记不得那些地址。看来还是有空了学学OMRON。

楼主:
大哥,太强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IMHX为二进制定时器,TIMH为BCD码定时器。
早期的欧姆龙PLC不允许在程序中混合使用,要么BCD,要么二进制。只有从CJ2机型开始才允许混合使用。
GoodLuck~
现在我只在程序中做一条定时器指令也不行,而且我发现BCD的都可以,只要是2进制的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需要在哪设置一下啊?
默认的设置为BCD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