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一般一个16A的漏电空开要带几个10的插座?就是说一条2.5平方的线放过去能带几个10A的插座。

网友A:
这个主要得看负载大小,不能论个数啊~!

网友B:
负载多大才是最重要的,插座几个没关系

网友C:
16A的漏电断路器,其负载电流最大为16A,至于带几个插座,关键看每个插座的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是1A的话,那么可以接16个。

网友D:
理论来说16A的断路器能承载16A的电流,但是在接线过程中由于接触面积肯定不是理论状态,那么我们需要打折,一般来说我们是按80%来算。这样说来16A的只能算是13A。
再者,能带几个插座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看你用的电器是多少电流,如果你带2个10A的插座,而且两个插座用的是2个10A电流的电器,那么这个16A的断路器就肯定会保护。

网友E:
施耐德漏电保护空开组合式,怎么都没有零线接进去的呢,怎么保护的哦??没有看懂的呢?

网友F:
不是看个数  看容量

网友G:
总负载不超过它的额定容量是没事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H(2011-10-18):
要看负荷定了。不能光看个数啊

网友I:
16A的漏保,一般的插座都10A了,你说能带几个?

网友J(2013-11-22):
10A的插座也要打折用,假如使用时让插座满负荷,我觉得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