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梯形图,急啊!

楼主(2011-05-13):
三菱FX2N步进梯形图
急!急!本人自己设计的梯形图,但是有很多问题,已经两天了,调试不好,
1 计数器无法复位?
2 无法自动跳转?
不好意思啊,是用FX2N 系列的好像是WIN/C编程软件,我把程序贴到WORD 文档上了啊,重新传一遍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步进梯形图
急!急!本人自己设计的梯形图,但是有很多问题,已经两天了,调试不好,
1 计数器无法复位?
2 无法自动跳转?
不好意思啊,是用FX2N 系列的好像是WIN/C编程软件,我把程序贴到WORD 文档上了啊,重新传一遍谢谢各位大虾!
你的RET指令在哪里?
我建议你仔细研读《FX2N编程手册》第98页开始的步进梯形图章节,瞎搞不如定下心研读手册。

网友B:
END指令前缺少一条RET指令。

网友C:
初步看了一下。你这个程序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比如,S20被置位后,C2一直被复位,你没有条件在S21动作后取消复位C2。还有后面那个30步里面的输出S20是什么意思?有了这个输出后程序还能运行吗?还有程序里那么多的S0置位是干什么的?你一个S0的复位都没有,反而用那么多的置位。

网友D:
在另一个帖子已经指出, 楼主的帖子中无STL指令; 其输入方法是 (比如53步的S22), STL S22(或选-[ ]-、键入STL S22),而不是LD S22。
可从S22往前修改。
STL指令结束后,如3楼所说,再加RET指令。

楼主:
这也是个问题,实验室的电脑跟本打不上RET 指令,我也觉得很奇怪

楼主:
那STL 22 具体放在什么位置呢?今天也试了的,还是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步进梯形图
急!急!本人自己设计的梯形图,但是有很多问题,已经两天了,调试不好,
1 计数器无法复位?
2 无法自动跳转?
不好意思啊,是用FX2N 系列的好像是WIN/C编程软件,我把程序贴到WORD 文档上了啊,重新传一遍谢谢各位大虾!
你的RET指令在哪里?
我建议你仔细研读《FX2N编程手册》第98页开始的步进梯形图章节,瞎搞不如定下心研读手册。
i
你好!首先谢谢你!那你有编程手册吗》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看了一下。你这个程序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比如,S20被置位后,C2一直被复位,你没有条件在S21动作后取消复位C2。还有后面那个30步里面的输出S20是什么意思?有了这个输出后程序还能运行吗?还有程序里那么多的S0置位是干什么的?你一个S0的复位都没有,反而用那么多的置位。
S20 是跳转到S20状态的意思,对计数器复位不是这样吗?

网友D:
先试个简单的吧,理解了“步进梯形图”指令STL的用法后,再试复杂的;
试验时,X0~X2均须接通后随即断开(每次只有一个接通);见附图。

网友E:
缺少ST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