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万用表测量三相电压均为400伏,但电机不是转起来没劲,就是在哼哼。接触器(220V)都不能有效吸合,请大家帮忙分析?
 变压器一次三相三线,二次三相四线,中相不接地,照明良好。

网友A:
换接触器

网友B:
检查电动机的负荷和电路 分开试 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C:
用电流表掐三相电流看是否平衡

网友D:
电压是虚的,应该是一相虚接造成的缺相运行。

网友E:
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F:
检查接触器 再确认电机三相绕组电阻值是否平衡或者检查电机是否问题

网友G:
看你接触器有没220伏,有就换掉接触器,你这就是缺相……再开机试试,没有热过载吗?

网友H:
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电机缺相造成的。

网友I:
检测接触器线圈电压够不够220V,如果正常,那就换接触器吧!

网友J:
电压缺相了,要不就是接触不好,造成启动时电压压降大,三相对0测过电压吗?

网友K:
看一下接触器线圈是否烧了或者一相没接好引起的缺相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故障已解决,接触器有问题,另中相线接地后,都好了,其他回路有漏电点。

网友L:
我觉得兄台帖子有错误吧,接触器应该是380V的才对,三相异步电动机怎么会用220V的接触器了。
电机有声音,或者转起来没劲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检查思考:
一是电机缺相,这种原因电机没劲且容易发热烧毁;应检查接触器三相出线是否带电,电机接线柱螺丝是否上紧;
二是接线错误,星三角降压启动,而电机绕组连接应为星型;而负载较重;
三是电源缺相,检查电源即可。

网友M:
你给大家猜谜语呢

网友N:
电动机功率多大?可能是电线太小电压压降太大

网友O:
测电流吧。

网友P:
没有别的问题,你描述的这种现象就是缺相。

网友Q:
缺相运行。

网友R:
触器主触头接触不良电机缺相接

网友S:
应该是接触器有一相虚连造成缺项

网友T:
如接触器线圈有220V接触器就出问题了

网友U:
应该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V:
缺相。。。。   接触器触头有问题

网友W:
有始有终 好!

网友X:
测试一下电机的相间绕组 看时候电机已坏。 还有就是通电的时候 检查电机的接线盒内的电压  看是否平衡, 是否缺相

网友Y:
还是测测电流再换接触器吧

网友Z:
先手转动电机检查电机是否卡死;检查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