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串口1和泓格的i7520连接,将泓格i7520的Data+与CPU222的引脚3相连、Data-与CPU222的引脚8相连,Micro/Win 32 V4.0的Communication无法找到CPU222。
  这是从废弃装置上拆下来的一块PLC,今天用VB向串口1写“X2W0201*”等字符,端口设置为“9600,E,7,1”,输出信号灯有变化,这表明电脑和PLC之间是可以通讯的,可是为什么Micro/Win 32 V4.0就是找不到PLC呢?今天查到附件的这篇文章,文中也说这样的连接可以制作PLC编程电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如果用Micro/Win32进行PLC编程,一定要有专门的数据线吗?
你用的什么线呢?
现在软件都是4.0 以上的了
SP3  SP6等等

网友B:
确认不是CPU222 CN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Micro/Win32进行PLC编程,一定要有专门的数据线吗?
你用的什么线呢?
现在软件都是4.0 以上的了
SP3  SP6等等
今天去知春路电子城,一个店主说是一种带协议的线,原装的2000多一根,国产的500,也能用,可是不明白为什么用VB能给PLC指令,Micro-Win却找不到它.我用SP6也找不到,真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不是CPU222 CN型的;
PLC上写的是CPU222  AC/DC/RLY,下面还有一串字符212-1BB22-0XB0,不知道CN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0XB0的不是CN型的;

楼主:
我太弱了,原来应该把模式调整为Stop,